工控机CPU与内存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楼主(2020-01-14):
工控机CPU与内存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所谓故障,就是指工控机硬件中的元器件发生故障,从而导致工控机无法正常的工作。

一旦出现这种硬件故障问题,我们就需要及时去维修,常见的硬件故障往往是硬件质量问题引起机器故障、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参数设置错误引起的故障和电路故障这四类。而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关于工控机维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就来讲解一些常见且简单的硬件故障的处理方法。

(工控机内部结构)

1、开机无反应

【故障表现】: 工控机在经过一次挪动后,按下电源开关后,开机系统无任何反应,电源风扇不转,显示器无任何显示,机箱无任何声音。

【故障诊断】: 由于工控机经过了挪动,说明机箱内部的硬件出现了接触不良的故障。首先打开机箱,看一下风扇是否被堵住。检查下工控机显卡是否松动,拔下显卡后用橡皮擦擦下,然后再重新插到主板上,开机检测。

(工控机主板)

如果还是开机无反应,开始检查工控机CPU的问题。关闭电源,将CPU拔下,发现CPU有松动,而且CPU的针脚有发绿的现象,表示CPU被氧化了。

【故障处理】: 卸下CPU,用皮老虎清理一下CPU插槽, 然后用橡皮擦清理下针脚, 重新插上CPU,通电开机,工控机恢复正常。

2、脚针损坏

【故障表现】: 工控机运行正常,为了散热,用户卸下CPU,涂抹一些散热胶,然后重新插上CPU按下电源开关后,不能开机。

【故障诊断】: 因为用户只是将CPU拆下涂抹了些散热胶,并没有做太大的改动,所以首先想到是某个部件接触不良,或者灰尘过多造成的。

(工控机主机)

首先将工控机显卡、内存等部件全部拆下,进行简单的清理工作然后将主板上的灰尘也打扫干净,重新安装后如果问题依然存在。

需要想到COMS电池没电也会引发无法开开机的问题,于是换了一颗新的电池,可是依然无法开机。此时根据先前做的操作,可以将CPU拆下,观察发现插座内已经有数个针脚变形,而且还有一个针脚断了。

【故障处理】: 根据工控机故障诊断,可以判断是针脚的问题,先用镊子将针脚复位,然后将断的针脚焊接上。安装上CPU,重新开机测试,问题解决。如果不能解决,那就需要考虑换一个CPU了。

3、CPU温度过高导致系统关机重启

(工控电脑)

【故障表现】: 工控电脑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自动关机并重新启动系统, 然后过几分钟后又关机并重新启动系统,此现象反复发生.

【故障诊断】: 首先用杀毒软件进行全盘扫描杀毒,如果没有发现病毒,则关闭电源,打开工控机机箱,用手摸一下CPU,发现很烫手,说明温度比较高,而CPU的温度过高会引起不停重启的现象。

【故障处理】: 解决CPU温度高引起的故障方法有清理风扇、换新硅胶及重新设置CMOS的参数。

以上就是讲到的工控机CPU故障的一些小常识,但是能导致工控机故障的原因一般往往各种各样,所以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