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求助

楼主(2020-01-14):
200smart 中一台PLC可以modbusTCP 建立多少从站,

网友A:
2.4版本自带的程序块 我记得是8个吧

网友B:
支持8个连接!

网友C:
带多了不稳定,如果超过8个,搞2个plc吧

网友D:
记得是8个,太多了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带多了不稳定,如果超过8个,搞2个plc吧

稳定性还可以吧。只不过做客户端或者服务器最多8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支持8个连接!

网友F(2020-04-22):
记得最多好像是8个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记得最多好像是8个连接,

小型PLC一般也就8个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