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西门子变频器维修

楼主(2020-01-15):
在西门子变频器维修中,由于其电路板上选用的大都是贴片电阻电容贴片二极管三极管IC 芯片,因受电路板体积所限,所选用元器件体积及功率都很小,因受周围环境温度的影响导致电路板散热不太好,引起的故障所占比例较大。当然,腐蚀也是导致变频器出现故障的重要原因。如果因为腐蚀出现故障,可以采用电子线路板用喷涂胶,对变频器电路板表面作防腐涂层处理,有效地降低变频器的故障率,提高使用效率!

面对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我们建议,在日常维护时,一方面应注意检查电网电压,改善变频器、电机及线路的周边环境,定期清除变频器内部灰尘,通过加强设备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变频器的故障率。另一方面应注意在维修过程中尽量减少静电的危害,较高的静电电压可能对电子元件造成损坏,在更换电路板及元器件时,应该佩戴防静电接地环和防静电腕带,没有条件时可以将防静电接地线缠绕于腕上。

西门子工程型变频器,出现的比较多的故障有上电显示"E"的,有上电自检报F011F029、还有启动就报F025 的。下面我们总结了一些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故障案例与大家一同分享!

一般显示一个E的大部分都是开关电源故障,主要表现为开关电源的15V 电源没有,其中开关电源部分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几个点就是MT331674974 电源脚两端的小电容,还有4974 前端一个编号为Z8 的小三极管(这个小三极管我自己碰到过好多回,这个管子一换立马见效)。也有时显示一个E,但是开关电源部分没什么问题(我碰到过一回),怎么检查都是好的,但是接上CUVC 板就不行,我碰到的一回就是在没有备用的CUVC 板的情况下自己检查,发现CUVC 板上所有的5V 电源短路了,断开所有的5V 芯片和电容后发先还短路,最后没办法的情况下把三相检测芯片旁边的单片机吹下来才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单片机短路了。

上电自检时报F011故障主要出在驱动和检测上面,驱动要是不好,或者不接IGBT模块那毫无疑问肯定会报警,70 机的驱动采用的是陶瓷片封装的驱动厚膜,问题主要也就是出在上面,这个片子坏了其实也可以修的,只是在焊接时要特别小心,上面的焊盘和容易掉;再就是在厚膜片旁边有一个塑料封装的无极电容,当驱动损坏时也很容易击穿该小电容。当驱动静态驱动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F011 一般故障就出现在电流检测上面了,30KW 以下的70 机电流检测有一个专门的厚膜,通过厚膜经过一个A7 的三极管给传感器供电,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共同给一个084,经过084 再给厚膜片检测,当变频器检测到有一个传感器信号不对时就会报F011,但是当检测一个正常一个没有时是不会报警的,我碰到几回都是这样的;30KW 以下的小功率70 机的传感器一般不会坏,在厚膜片及前端电路都正常的情况下报F011 时最大的可能就是厚膜片后面到084 和传感器之间的A7 的三极管故障和084 的故障,但是当这个三极管故障时静态量都是好的,换了就没事了。当厚膜片有故障时也会报F011,这种厚膜片可以检测两路信号,分别检测两个传感器信号,两路是完全分开的互不相干,经常只坏了一路,但是把两个传感器都装上有信号输入时就会报F011,可以通过卸传感器的办法检测出来

西门子变频器报F029故障

就是找不到传感器信号,30KW 以下的小功率70 机把两个传感器都拆掉时就会报F029,所以一般自检报F029 故障的可以从传感器开始往前查,我碰到的几回都是传感器前端的A7 三极管同时坏掉了,当别的电路正常这两个管子同时坏时是显示F029,只坏一个时显示F011

30KW以上的西门子变频器70机启动报F025

30KW 以上的70 机传感器是采用ABB 生产的传感器,白色的,圆的,这两个传感器同时拆掉静态都不会报警的,所以在修30KW 以上的70 机时,要是UV 相的模块主回路损坏了就应该特别注意传感器是不是有问题,当这两个传感器都损坏,别的电路正常的情况下启动变频器时,变频器检测不到传感器信号会报F025,指示启动电流不到额定电流的12%

西门子变频器黑屏维修案例四:检查底板,测量V34 场效应管K2225,发现栅极保护贴片电阻24Ω 变值为430kΩ,电源变压器T6 二次绕组之间,经V58 串联连接的5 只相并联的100Ω 电阻值为33Ω,拆下测100Ω 电阻其中一只已变值为10MΩ,另一只电阻变值为1MΩ。更换24Ω100Ω 电阻。

西门子变频器黑屏维修案例五:检查底板,25A 正负熔断器F1F2 全部熔断(见图6),测量IGBT 模块输出端U 相与V相之间,电阻值为11Ω,已经短路,(正常阻值应该为210kΩ),IGBT 模块触发部分触发板A12A32A22
3 脚与4 脚和7 脚、5 脚、8 脚的电阻值变为1.9Ω,已经短路。更换同型号六单元IGBT模块(型号为BSM15G120DN12)与触发电路板A12A32A22 后,恢复接线,变频器上电,测量各个电源输出电压正常,IGBT 模块6 个触发电路脚电压为-5.1V,正常,显示正常。

网友A(2020-02-26):
学习了,谢谢,小问题也不用找人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