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项目属性的属性名怎么编辑

楼主(2020-01-15):
我怎么自己编辑项目属性的属性名,譬如把创建者改成设计师或主任设计师之类的,谢谢

网友A:
红色框内的描述不能改,但是可以从属性中增加和减少你需要用到的。

网友B:
在数值一栏对应填上就行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改图框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改图框上的?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想改表格上的显示属性名吧

主数据表格编辑里,双击 就改了

网友E:
就这样  这样

网友F:
楼上得大佬们说的都对,我也没啥好补充得了,就祝楼主早日学有所成吧,同样也祝我自己哈

网友G:
这个可以在小太阳新建的新增你自己的选项

网友H(2020-04-22):
这个属性有些可以编辑,有些是不可以的,但是可以通过自己新建,比如自己可以添加一个属性,在里面写就行,再将这个属性放在你的模板里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