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电机驱动器的X4接口从哪边开始数

楼主(2020-01-15):
松下A5伺服电机驱动器的X4接口从哪边开始数,连哪根几线能实现三菱FX2n-MT与伺服电机正方转

网友A:
上边有号数,再不行找个手册看看,手册上有介绍,如果你只是简单控制,接脉冲+方向信号,然后伺服设置好对应参数,PLC发脉冲,电机就能运行了,如果方向与你运转方向有差别,伺服参数更改一下方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