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33:单片机和欧姆龙CP1H串口通信

楼主(2020-01-15):
串口通信实例033:单片机和欧姆龙CP1H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单片机的8路数字量输入DI01~DI08控制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二、通信连接:

1、单片机串口2通信口端子含义: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欧姆龙CP1W-CIF11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2、3、5、6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D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单片机串口2的3脚 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B+;

单片机串口2的8脚 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A-。

三、单片机发送通信程序:

1、所用头文件和简化定义:

2、主函数,包括通信初始化,9600,8,N,1,定时发送:

3、十六进制转ASCII码子函数:

4、延时子函数:

四、欧姆龙CP1H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0x0002、报尾为0x0003

2、RXD接收指令程序段: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个数为2

3、接收数据处理:将接收保存在D11中的两个ASCII码送入D41、将D41中的两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D51,最终送入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里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单片机通信程序、欧姆龙CP1H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单片机的8路数字量输入DI01~DI08控制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楼主:
主从程序附加说明:
单片机主站程序在STC12系列单片机实物测试通过;
欧姆龙从站程序在欧姆龙CP1H系列PLC实物测试通过。

楼主:
单片机主站程序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STC15、STC8单片机上;
欧姆龙从站程序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欧姆龙CP1L、CP1E系列PLC上。

楼主:
最近将会持续分享三菱FX3U\3G、西门子200\200 Smart、欧姆龙CP1H\1L、松下FPX\FPXH、台达SA2、单片机之间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实例。

楼主:
附件为STC12单片机主站程序和欧姆龙CP1H从站程序高清截图,有需要者可以下载。

楼主:
以前分享过的32个实例可以去如下连接中下载:
http://home.gongkong.com/profile/?uid=7-9616-2DB563252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