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物流自动分拣控制系统

楼主(2020-01-15):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个问题,如下图:

之前有问过类似的问题但是还没很好的办法,如果有做物流自动化分拣的前辈能否不吝赐教 ?

网友A:
对每个传输带分段

建立连续字节类型的数据块

每个字节对应线上的一段,每段连续字节对应每段传输带

字节信息比如 0为无件,1为A、 2为B。。。

每段传输带只要运转(分别用编码器检测每个传输带位置)对应数据块就对应左移。

比如 连续10个字节    123456789

123  对应1号传送带,456 对应2号传送带  789 对应3号

1号传送运动时 对数据块1234循环右移,依次类推 4567循环右移

条码扫描区对自己的段进行赋值

分拣段检测赋值,分拣后清零

网友B:
如果你是一名电气工程师  显然那不是你操心的;  但作为项目相关人员, 你可以在电气控制方面提出你的专业建议。

网友C:
有些字都不知道叫啥

网友D:
条码扫描区检测商品属于哪种产品,进入相应下货区后,控制下货区对应执行机构动作。

后面两个下货区还要增加检测设备。

网友E:
楼主这是作业还是面试时的考试题目

网友F:
每段分流器之前应该都有一个检测装置吧

网友G:
你这里还牵扯一个数据库的问题,你得让扫到的条码从你数据库里进行比对,然后再得出结论去哪个口,然后就是光电的问题了,去1#口经过几个光电,去2#口经过几个光电。还有你这里是否有上位机?还是仅仅就用一台PLC?

网友H:
我想到的两种方法:

  1. 先入先出指令,但是需要在1/2,3/4,5/6前处安装光电检测,具体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201607/681561_1.shtml

  2. 使用编码器。当条形码检测到物件时,记录是第几个下货,按照设定距离计算距离值,到达距离后再判断皮带是前转还是后转。(这需要多个存储器,存储还没有下货的物件距离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一名电气工程师  显然那不是你操心的;  但作...

网友J(2020-03-17):
首先,从物理硬件方面,建议在每一个分转口增加检测到位仪表,例如光电检测开关,用来检测设备到位,如果不增加检测到位信号的话,就需要知道从这个分转口到下一个分转口的距离,皮带的速度等数据,按照时间来进行分转口的动作控制。但是这样的话就太麻烦了,需要各种计算,数据存储,太啰嗦。

其次,在PLC中预设或触摸屏可设条码数值区域段,当条码与分转口的数值比较,来记录第几个物品应该在哪一个分转口分转。建议用先进先出指令。当第一个物品条码在1#分转是,光电检测到物品到来,分转到1#口。当2#物品需要到4#分转口,就将数据提出储存到第二个列表,当4#处光电检测到后,分转到4#口。意思就是说建立多个存储列表,采用先进先出指令,物品不满足1#分转口,就把数据提出来存到2#分转口的列表。不满足2#分转口就提出来放到3#分转口列表,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