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抱闸故障,求指点!

楼主(2020-01-15):
现在有一台机器用的松下400W伺服电机带抱闸用来控制Z轴模组,确认所有配线正确。现有一个故障就是每次整机断电时Z轴回下坠1mm左右。 在机器使用过程伺服电机没有其他故障,只在断电时出现此故障。  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你的抱闸信号是通过什么方式控制的,你这个现象感觉是伺服先断电,刹车后断电造成的

网友B:
抱闸信号可以单独引一路电源,这一路电源在整机断电时依然接通

网友C:
怀疑楼主抱闸有问题了,抱闸就是在断电后,抱闸起作用

楼主可以试一试,断电后,伺服电机还能手动转动吗

网友D:
2楼的有道理,如果抱闸有单独抱闸电机可以进行单独控制,电机断电本来就与惯性,建议在电机断电后再延迟抱闸一会儿

网友E:
看了几个回复,那些人的语气好像是通电刹车——要知道伺服电机都是断电刹车的!还把刹车另外供一路电,何意???

这个应该是刹车没有及时断电,可以用伺服驱动器的刹车控制信号控制刹车线圈电源,还有就是刹车模块部分有剩磁导致磁滞效应引起刹车片闭合延迟,消磁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了几个回复,那些人的语气好像是通电刹车——要知道伺服...

没错,伺服都是断电刹车,只有在断电时候才起作用。

网友F:
伺服好像可以给抱闸断电延时 毫秒单位,设置参数即可,我也遇到过

网友G(2020-03-04):
你的抱闸是怎么控制的?

  1. 通过驱动器抱闸释放信号,控制继电器线圈,抱闸电源串在继电器常开上,这种情况一般不会下坠,驱动器里默认都有使能延时断,也有参数设置。

  2. 抱闸直接接开关电源,不经过驱动器里的抱闸释放信号,这种断电容易下坠一点,无参数设置。

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使能内部使能的情况,伺服驱动器电源过一个延时继电器,设备断电,延时继电器可设置延时1秒断伺服的电。

网友H:
坚持伺服驱动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