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自动爆米花机上的应用

楼主(2020-01-15):
一、简介

爆米花机是一款简易的单桶生产爆米花的设备,主要就是糖,油,玉米粉。通过加热和搅拌使热量均匀的散开,保持油温在固定的范围内在锅里进行爆开。应用于小影院酒吧这些地方。主要是通过先加热油,通过油均匀的导热进而控制糖和玉米粉的温度,因为玉米粉在不同温度下会产生不同的爆开的效果,进而就变成了爆米花等。

二、工艺要求

先是上电进行油温,油量的判断然后做出进油,进糖这些动作条件。接下来就是油温的控制,通过加热是油预热起来,保证糖可以完全的融化好这个时候需要判断升温的快慢,做出不同的报警。最后就是材料融化好进行的搅拌流程,采用的是步进,启动要慢稳。根据不同温度区间切换搅拌速度,在速度变化的时候先给个等待时间在进行切换。每个动作都在触摸屏上进行提示,保证完全。

注:此为单体爆米花机,不需要切换大小杯进行固定接料。

三、方案

该控制系统主要采用维控人机界面LEVI-700LK,PLC主机采用LX3V-14212MR2H和2AD2DA-BD构成。

简要方案如下:通过模拟量先读取温度,然后用模拟量控制加热的快慢是温度稳定在范围内,脉冲控制步进的自动切换。使用4路继电器进行一对二的功能切换,减少PLC的点位。流量计判定进油,进糖的多少,使材料不缺。

四、方案优势

1.翻锅,洗锅一体。不用切换,方便省力。

2.调整方便,操作简单。按照提示操作,安全性更高。

3.温度控制准确,干扰误差影响小,稳定。

五、程序简要介绍

HMI程序:该画面主要就是设备可设的大体参数,速度,温度这些。有些参数是一般不能改变。

PLC部分程序:

温度处理部分

比例换算

主程序部分

六、工程视频及机器图片

网友A(2020-07-21):
这种PLC只能用来爆米花而已。

楼主(2022-09-23):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