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electric2.7二维和三维布局很卡

楼主(2020-01-16):
eplan electric 2.7  二维和三维布局很卡,布置元器件少的时候不卡,逐渐增加后就特别卡了。有大侠知道什么原因吗?用的破解版!

网友A:
你防卡的一个文件安装了吗/。如果没有安装,你可以尝试安装一下试试看。是否还有卡顿现象。这个在EPALN板块的资料汇总有的这个链接。你安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