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为什么高压电线为什么都是三根线?

楼主(2020-01-16):
我国高压交流输电是采用三相三线制,所以是三根线,高压直流输电是采用二相制,所以是二根线。三根线是从升压变压器出来的三相电,它们的相位相差120度,可以方便推动三相电机转动,也可以分三路提供照明。

当然照明电路还需要零线,这零线在用户端降压的时候通过星形接法来得到:

即三相高压电接入三相变压器绕组的头,三条尾连在一起形成零线。三相交流母线,A相涂黄色、B相涂绿色、C相涂红色,中线不接地时涂紫色,中性线接地时涂黑色。在直流母线中,正极线涂褐色,负极涂蓝色。

我国现在的10kV 110kV 220kV 500kV (国网已经有1000kV)高压输电线路都是没有零线的,因为这些电压等级都是不可以直接被设备(少数超高压设备除外)所接受的。而我们平时用电最多的是3相4线制(TN—C系统),3根火线+1零线。

而零线的主要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性线(N线),和火线一起接成相电压

2充当某些运行设备的中性点接地(工作接地)。3和设备外壳相接充当保护(P线)。而这些在10kV以上电压等级是不需要的,110kV以上的输电线路上方有2条架空零线(或称架空避雷线、架空地线),其作用是起避雷作用(防止雷电波)。所以日常见到的高压进线没零线。110kV一般有一套保护,220kV以上则需要2套原理不同、且来自不同厂家的保护,运用比较广泛的是光纤纵差和高频保护。当发生一相接地的时候会发生跳闸,因为线路都有重合闸(分单重、3重、综重),在判定为永久性故障后不进行重合。所以:短路——重合——跳闸。关于大、小电流接地系统的问题,大电流接地系统是指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像我们的3相4线制就属于,因为在发生故障的时候接地电流会比较大。小电流接地系统包括: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中性点经大电阻接地系统。发生故障的时候接地电流比较小。

电力的变压器为什么需要装有瓦斯保护?

在电网的变压器中,差动保护和瓦斯保护一起构成变压器的主保护,差动保护是用首末两端电流的对比判断故障然后动作的,保护的是变压器的绕组、套管、到CT侧,差动保护属于电气量保护。 瓦斯保护是属于非电气量的保护,装在油箱和油枕之间,分过气流和过油流,如果变压器内部发生短路,那么短路电流会分解变压器油而产生气体,让瓦斯继电器发出告警信号(轻瓦斯保护),短路严重的时候,气温很高,会让油面上升,冲到瓦斯继电器的动作位置,发生跳闸信号(重瓦斯保护)。 由于瓦斯保护可以保护到差动保护所保护不到的位置——铁心。所以瓦斯和差动一起构成变压器的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