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变频器维修需要掌握哪些基础条件?

楼主(2020-01-16):
对于很多初学者可能会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学变频器维修要什么准备条件和基础,其实掌握了以下的一些基础条件,就能让我们更快的上手学会维修变频器技术了。

一、学习变频器维修需要怎样的电烙铁?

学习变频器维修电烙铁是必备工具,市场上很多各种型号功能的烙铁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温度最好可以从0 度到500 度之间可调,因为我们修的东西是强电弱电结合电子产品,修变频器CPU 板时温度不宜太高,但修主电路时温度要高点,特别是焊接模块时温度要450 度以上才好焊!

二、学习变频器维修焊接技术

一般多引脚的元器件,我们可以用吸锡器,但是这个吸锡一定要好,要不然吸不干净一样取不下了,可以的话最好配台电动吸锡器更方便使用。(注意:一般吸完之后用夹子动一下引脚看看是不是与 焊盘完全分离了,要不强行取下会掉铜皮)。少引脚的我们可以用夹子夹住要取下来的元器件,用烙铁来回加热焊盘的方法!多引脚贴片元器器件的我们可以用风枪,少引脚的用烙铁堆锡的方法!还许多方法,这里不一一详细介绍,这需要学习人员自己亲身体会才能总结出来!

三、学习变频器维修要注意电烙铁的维护保养

烙铁不粘锡主要是长时间不使用,在一定高温下烙铁氧化导致的。我们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保经常清洗烙铁头,具体方法是在烙铁架上放一块吸满水的海棉,用完烙铁后擦一擦,烙铁不用的时候随手关掉,要养成这个习良好的习惯。

四、学习变频器维修要良好的焊功

焊功好不好一看你焊的焊点就知道,一个好的焊点是光亮、圆滑的,焊得好不好取决于人与工具的结合,首先要一把好好的烙铁,然后用铬铁的人不断练习,这才会有比较好的焊功。就是像武打小说里面的人剑合一样!这样焊点就自然而然的漂亮了!

五、学习变频器维修要怎样的万用表

万用表是维修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学习变频器维修我们需要两个万用表,一就是数字表,其好处就是直观,读数简单易懂,二就是指针万用表,我们在变频器维修时测量模块光耦,可控硅必备!

六、学习变频器维修要学会万用表的基本使用

万用表之所以叫万用表是因为他功之多,只是看万用表的使用说明书是不行的,在一些初学者入门的书中均介绍万用表的使用方法,但光看书只是纸上谈兵,没有起到多大实际应用,初学者应当边看书,然后边学着去做、去试一试,这才有质的提高!这样久而久之就可以根据实际的应用总结出书本上没有的经验!

七、学习变频器维修万用表保护

初学时对万用表的操作不熟悉, 搞不好就会损坏万用表。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损坏万用表, 开始时应学习欧姆挡的使用, 这一测量练习中就是操作错误也不会损坏万用表。待有了一些操作经验后, 再去练习电压和电流测量功能, 其中电流测量最容易损坏万用表。注意在测量变频器输出时最好使用指针表,因为数字表采用的是数字电路,再加上变频器 输出带有高频载波,品质较差的数字表高频性较差,用来测量变频器输出时容易造成数字表损坏,重则造成数字表击穿短路而引起变频器输出模块损坏!

八、学习变频器维修要注意哪些安全问题?

初学者学习变频器维修必须经过电工操作培训才可以进一步学习变频器维修,因为变频器大多采用三相380V~220V 交流供电(单相关220V 的也有,110V 我见过的比较少)这个电压比较险,保护措施必须做到位,安全隐患才可以排除学习变频器维修新手不建议通电检测,非要通电时可以用隔离变压器通电,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保证人员安全,不是绝对安全,因为变频器里面电容比较大,放电一样可以要人命!二是可以保护变频器在故障时大面的损坏!

九、学习变频器维修要学会对基本元器件的识别

电阻在电路中用“R”加数字表示,如:R1 表示编号为1 的电阻。电阻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为:分流、限流、分压、偏置等; 电容在电路中一般用“C”加数字表示(如 C13 表示编号为13 的电容)。电容是由两片金属膜紧靠,中间用绝缘材料隔开而组成的元件。电容的特性主要是隔直流通交流。电容容量的大小就是表示能贮存电能的大小,电容对交流信号的阻碍作用称为容抗,它与交流信号的频率和电容量有关。容抗 XC=1/2πf c (f 表示交流信号的频率,C 表示电容容量)电话机中常用电容的种类有电解电容、瓷片电容、贴片电容、独石电容、钽电容和涤纶电容等。 晶体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D”加数字表示,电感在电路中常用“L”加数字表示,稳压 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ZD”加数字表示,晶体三极管在电路中常用“Q”加数字表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