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35:单片机和台达SA2串口通信

楼主(2020-01-17):
串口通信实例035:单片机和台达SA2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单片机的8路数字量输入DI01~DI08控制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连接:

1、单片机串口2通信口端子含义: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台达SA2之COM2通信口端子含义:

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单片机串口2的3脚 接 台达SA2之COM2的A;

单片机串口2的8脚 接 台达SA2之COM2的B。

三、单片机发送通信程序:

1、所用头文件和简化定义:

2、主函数,包括通信初始化,9600,8,N,1,定时发送:

3、十六进制转ASCII码子函数:

4、延时子函数:

四、台达SA2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8位数据模式

2、RS指令程序段:发送缓冲区首地址为D1、发送字节计数为0、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计数为2

3、接收完成理程序段:接收完成后将接收到的2个字节数据转存至D41、D42

4、接收数据出来程序段:将保持在D41、D42低8位的两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保持至D51,而后再送如到Y0~Y7里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单片机通信程序、台达SA2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单片机的8路数字量输入DI01~DI08控制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楼主:
单片机主站程序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STC15、STC8单片机上;
台达从站程序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台达其他系列PLC上。

楼主:
程序附加说明:
单片机主站程序在STC12系列单片机实物测试已然通过;
台达从站程序在台达SA2系列PLC实物测试已然通过。

楼主:
附件为STC12单片机主站程序和台达SA2从站程序高清截图,有需要的可以随时下载。

楼主:
最近将会持续分享三菱FX3U\3G\3S、西门子200\200 Smart、欧姆龙CP1H\1L\1E、松下FPXL\FPX\FPXH、台达SA\SA2、STC12\STC15\STC8单片机之间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实例。

楼主:
以前分享过的34个实例可以去如下连接中下载:
http://home.gongkong.com/profile/?uid=7-9616-2DB563252291

网友A(2020-05-17):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主站程序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STC15、STC8单...

可应用到STC51单片机上吗,自己改了一但是一直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