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RS232与组态王通讯设置

楼主(2020-01-17):
DVP-60ES  com1口RS232与组态王通讯链接不上

PLC编程软件监控PLC正常,就是组态王连接不上PLC.请问怎么配置参数?

网友A:
组态王里面选DVP驱动连不上??

网友B:
你起码贴几张图让大家看看你是怎样链接的,只说连接不上,别人第一反应就是咋可能。

网友C:
楼主看看你组态王的设置是什么呢?或者把你的组态王测试工程发出来。

组态王默认有台达驱动的,默认是Modbus ASCII驱动。

网友D:
试试这个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试试这个呢

您这个是MCGS啊,楼主是组态王啊。

网友A:
楼主最好贴图看看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