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4-AEnt的IP设置问题。

楼主(2020-01-19):
第一次用AB的PLC网上资料都找不到,实在不会用了,来这里求助大神。

我一开始用BOOT DHCP扫不出模块的硬件,然后我直接强制写入模块的MAC地址再初始化,这样才显示出来。

但是这个模块的协议是BOOTP,一修改IP地址就报错,模块闪红灯。

求助大家怎样才能把1794-AEnt的这个模块IP地址给修改掉

网友A:
BOOTP是利用BOOTP服务器给终端设置IP地址  每次上电后断电终端分配到的IP是不一样的  要固定IP  需要BOOTP服务给终端设置好IP后 把BOOTP服务关掉  这跟西门子系统是不一样的

网友B:
BOOTP没问题的啊,设置之后重启

网友C(2023-11-18):
请问你是怎样强制写入IP的

网友C:
请问你是怎样强制设置IP的

网友D(2024-01-30):
如果你知道原来的ip,只是修改就很简单可以在rslink里修改。还可以在网页里修改,就像修改路由器一样。

网友E(2024-03-02):
拨码开关拨到999,用电脑连接,把电脑IP设置到你需要的网段,打开BOOTP,设置一下IP,及子网掩码,然后通电,过一伙儿就会弹出来,然后双击,输入设定的IP,点一下Disable DHCP。断电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F:
拔码 也是可以的,网段192.1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