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循环赋值

楼主(2020-01-19):
需要写一个控制要求 对于数组的赋值。一个变量不停改变数值,我需要这些数值循环赋值到一个数组中。不知道怎么写 有没有大神指导下  谢谢西门子博图1500写的

网友A:
是只要变化就写入数组 还是按照规定时间频率 比如1秒钟记录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只要变化就写入数组 还是按照规定时间频率 比如1秒钟...

只要是变化了 就写入数组  数组里面元素循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是只要变化就写入数组 还是按...

博图里并没有这样用的专属函数,你只能自己写一个块,现将数值放到一个 寄存器地址内,用一个定时间 循环的比较,上升沿去触发move 存到数组,但是这样其实也是用时间比较去判断的,并不是有变化就存,还有就是如果你变化的特别快 比扫描周期都快也是没法实现你的最终目标

网友B:
看这里,编个函数块,没楼上讲的那么多虑

如果嫌数据变化频率大,小于CPU扫描周期,就把程序写到循环中断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这里,编个函数块,没楼上讲的那么多虑

你自己仿真下试试吧,IF条件成立,你下面的数据都是等于同一个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看这里,编个函数...

不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yingui...

我仿真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

是我错了,语句的顺序 我排列错了

网友C:
用SCL编程就很容易完成此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