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换热器管板腐蚀的方法及措施

楼主(2020-01-19):
关键词:换热器腐蚀、换热器腐蚀保护、保护措施

换热器是将热流体的部分热量传递给冷流体的设备,又称热交换器。换热器是化工、石油、动力、食品及其它许多工业部门的通用设备,在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换热器在制作时,管板与列管的焊接一般采用手工电弧焊,焊缝形状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如凹陷、气孔、夹渣等,焊缝应力的分布也不均匀。并且由于介质接触反应等原因会造成腐蚀泄漏。另外,金属结构的复杂程度也会影响腐蚀形态。集中在金属表面个别小点上深度较大的腐蚀称为孔蚀,或称点蚀。在金属表面的缝隙和被覆盖的部位会产生剧烈的缝隙腐蚀。因此,管板与列管焊缝的腐蚀以孔蚀和缝隙腐蚀为主。

针对上述的腐蚀问题在实际的生产中有不少的解决方案:

1、换热器与腐蚀流体介质接触的表面,通过一定方法覆盖上一层耐腐蚀性强的金属或合金,隔绝腐蚀性介质与基层材料表面直接接触不锈钢衬里

2、金属喷涂、电镀和刷镀等隔绝介质

3、改善介质的腐蚀环境,例如水中加入一定的缓蚀剂。

4、针对已经腐蚀的部位进行保护,例如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堵漏修复。

某企业的换热器因腐蚀泄漏导致设备停机,企业在补焊后未取得较好的修复结果反而导致渗漏问题愈加严重,管板:800mm;管束:304不锈钢;压力:0.2MPa,管程介质:循环水;壳程:透平油。

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的步骤如下:

1、打开冷凝器端盖用吹风机和鼓风机吹干管子表面和里面的水,然后用软木塞塞住管口并遮挡住翻边,以确保喷砂处理时不损伤管口。

2、喷砂处理:将换热器腐蚀部位进行喷砂,直至露出基材金属本色注意在喷砂处理时用帆布和其它等遮挡一下,以免喷出的砂粒弄脏其它设备。

3、溶液清洗:用无水乙醇把金属表面的杂质及油污清洗干净。

4、涂抹材料:先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把冷凝器管板内壁有坑的部位进行填平,以免在工作时水产生涡流,直至达到要求平面为准。然后把材料均匀涂至整个被修复面。尤其注意面板与管子的接合处,以达到密封、堵漏的目的。

5、固化:按照材料的固化要求进行固化,固化完毕后即可投入生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