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嘉多功能交换机使用案例

楼主(2020-01-20):
本案例使用了多功能交换机A型和多功能交换机C型两种硬件实现各功能的方案,下面先介绍下这两种交换机的功能:

1.多功能交换机A型:

1可以连接 S7-1500PLC 和西门子 SMART LINE 精彩系列触摸屏 。

2可以连接 S7-1200PLC 和西门子 SMART LINE 精彩系列触摸屏 。

3可以连接 S7-300 PN 和西门子 SMART LINE 精彩系列触摸屏 。

4可以将 S7-1500PLC 和西门子 WinCC 直连(选用 S7-300 TCP/IP 协议)无须 OPC 中转 。

(5)可以将 S7-1200PLC 和西门子 WinCC 直连(选用 S7-300 TCP/IP 协议)无须 OPC 中转 。

(6)可以将 S7-200 SMART 和西门子 WinCC 直连(选用 S7-300 TCP/IP 协议)无须 OPC 中转 。

2. 多功能交换机C型:

(1)可以作为 ModbusTCP 服务器,为带有 ModbusTCP 协议的上位软件等提供连接西门子 PLC 的接口。例如,想通过 Modbus TCP 读取西门子 PLC 中的数据,可以先用 C 型读取 PLC 中数据,再用 Modbus 主站读取 C 型中的数据。

(2)可以实现西门子 PLC 之间通讯,包括 S7-200、300、1200、200smart。

(3)C 型内部具有与 200PLC 一样的存储区域,是一个不带 IO 点的 200PLC。

下图中的交换机A型可以将S7-1200或S7-1500与SMART LINE触摸屏通讯;也可以将S7-200 SMART直连WinCC(无需OPC);

交换机C型能够做到这几个PLC(S7-1200/200 SMART/300)之间的通讯。

下面简单的来介绍下这两种交换机的参数设置:

多功能交换机A型:

在计算机的IE浏览器中键入该后门IP地址192.168.1222进入多功能交换机主菜单设置界面,点击 “基本参数设置/显示”,进入多功能交换机基本参数设置页面,如下:

WinCC Flexible中的连接参数设置如下:

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的[IQMV]S7-1500/1200/S7-300 PLC[IQMDB]相互对应,除V区与DB块要通过SWITCH的选择值来确定对应关系外,其余都是一 一对应关系,具体对应关系请到官网查看说明书。

多功能交换机C型:

在计算机的IE浏览器中键入该后门IP地址192.168.1222进入多功能交换机主菜单设置界面,点击 “PLC通讯”进入通讯功能设置页面,如下:

交换机C型共有12路通道,每个有通道200字节可以取数或者送数用

C型可以将西门子各型号PLC中的数据通过以太网取到C型的存储区中(V区),也可以把这些数据转发到其它PLC中。这样就实现了PLC之间数据通讯功能。这种方式无需编程,只需要在网页里定义以上这些参数即可,给使用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例如:

您需要把IP地址为192.168.1.20的S7-1200 PLC中DB1.DBB0开始的200个字节取到C型中VB0起始的200个字节中,可以如下图填表:

网友A:
现在工业交换机都形成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