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成形过程中孔和槽成形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0-01-20):
在液压成形过程中,可以对许多不同形状和尺寸的孔进行液压穿孔;孔和槽或其他不能进行液压穿孔的特殊开口,或在生产工具建造完成后可能需要添加的孔,可以使用许多常规方法来制作。本文兴迪源机械带来液压成形过程中孔和槽成形的注意事项。

  一、孔的形状、尺寸和位置:

  在液压成形过程中,可以对许多不同形状和尺寸的孔进行液压穿孔。图7-5显示了生产零件上直径为0.5英寸(12.7毫米)的圆孔、0.5英寸(12.7毫米)的六边形孔和一个大T形槽。

  水培的最小建议孔径和槽宽是材料厚度的两倍,对大孔或大槽的限制取决于产品设计和液压成形工具中可容纳的液压穿孔模块的尺寸。

  通常,孔和槽可以放置在零件表面的任何位置,主要的限制是在保持工具结构完整性的同时,在工具中封装压敏元件。

  在液压成形操作中,还可以形成需要翻转法兰以获得强度的孔和槽,以及适合自螺纹螺钉的挤压孔,如图7-6所示。翻边法兰的最大深度限制为零件外表面材料厚度的两到三倍。即使是在这些孔上,如果弹头不干扰孔的功能,它们也可以保持连接。

  二、其他形成孔和槽的方法:

  孔和槽或其他不能进行液压穿孔的特殊开口,或在生产工具建造完成后可能需要添加的孔,可以使用许多常规方法来制作。为了使这些方法获得成功,在液压成形过程中应对定位孔进行液压穿孔,然后,该组件可以被精确地定位并固定在与这些亲水孔相关的位置上。

  一些可用选项包括:

  1)激光切割,

  2)流钻,

  3)常规冲孔,以及

  4)铣削和钻孔。

  三、激光切割:

  孔、槽或任何形状异常的开口都可以用激光切割,此方法通常用于将水翼成形组件的端部修剪到所需的轮廓。安装在可编程机械臂上的激光头提供了一个非常灵活的系统,可以轻松编程添加、删除或修改任何需要切割的外形。

  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大批量生产的部件,与在模具中对孔进行水淹处理相比,这些部件的孔型在部件的使用寿命期间可能发生变化。使用此方法切割的孔、槽和其他特征的位置精度需要一个可重复的、可靠的夹具系统。图7-7显示了带有流动钻孔和矩形激光切割槽的液压成形部件。

  四、流钻:

  流动钻孔适用于自攻螺钉,这种特殊的钻孔形式产生热量时,纺纱对液压成形的组成部分表面,热软化材料变形形成一个法兰孔而不产生金属碎片,流动钻井作业通常需要5到6秒每孔,流程钻进顺序如图7-8所示。

图7-8

  如果必须进行大量的流动钻孔,则需要一个多单元夹具,在流动钻进过程中,由于摩擦加热,钻头呈樱桃红色发光,接近行程终点时,钻头旋转台肩可使孔顶面变平。图7-9显示了一个带有多个流动钻孔的矩形截面。

  这些孔周围的翻边法兰适用于攻丝或冷轧螺纹,注意孔周围明显可见的热影响区。

  五、常规冲孔:

  如果孔所需位置的内表面可以由芯轴支撑,则可以使用常规冲孔设备冲孔,通常,液压成形部分是开放式的,通过它可以插入芯轴来实现这一目的。如前所述,用这种方法产生的段塞必须从组件中移除。

  六、铣削和钻孔:

  只要使用正确的定位和夹具,也可以使用这些标准车间技术,切削工具产生的切屑必须在后续操作之前从组件清除和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