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管道

楼主(2020-01-20):
MCGS工程中的常用图库中的直管道如何调整角度,比如斜30度

网友A:
可以直接在屏幕上用图形控件绘制一个,或者用其他绘图工具做一个然后添加到图库。

网友B:
ps做一个图片添加进去

网友C:
有自己工程图片,就是软件里面

网友D:
楼主可以用CorelDRAW这类软件画好,然后导出为JPG格式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