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平台实时数据库如何实现表格的保存和读取

楼主(2020-01-21):
     跨平台实时数据库提供了表格的保存和读取功能,可以将表格中内容保存至本地TXTHTML文件,在EXCEL或浏览器中查看。也可以使用报表读取编辑好的EXCEL文件。配合脚本系统,可以实现退出窗口自动保存至本地文件、打开窗口自动读取等自动化操作。下面对常用的表格保存和读取方法进行详细介绍。

一、表格的保存和读取函数

1SaveToText(string FileName,bool Tab,int WithHorHeader,int WithVerHeader)

说明:保存为文本文件。

参数:

FileName:字符串型。文件名,包括路径。缺省路径为工程根目录。若文件名为空,则弹出操作系统保存对话框。

Tab:布尔型。输出格式。0CVS格式,1:制表符格式。

WithHorHeader:整型。是否保留水平表头。1为保留,否则不保留。

WithVerHeader:整型。是否保留垂直表头。1为保留,否则不保留。

返回值:布尔型。1表示成功,否则失败。

2SaveToHtml(string FileName,int WithHorHeader,int WithVerHeader)

说明:保存为HTML文件,该文件格式可使用浏览器打开,也可以用EXCELWPS打开。

参数:

FileName:字符串型。文件名,包括路径。缺省路径为工程根目录。

WithHorHeader:整型。是否保留水平表头。1为保留,否则不保留。

WithVerHeader:整型。是否保留垂直表头。1为保留,否则不保留。

返回值:布尔型。1表示成功,否则失败。

3LoadFromText(string FileName,bool Tab,int WithHorHeader,int WithVerHeader)

说明:从文本文件导入报表,报表原有内容将被清除。

参数:

FileName:字符串型。文件名,包括路径。缺省路径为工程根目录。

Tab:布尔型。输出格式。0CVS格式,1:制表符格式。

WithHorHeader:整型。是否导入水平表头。1为导入,否则不导入。

WithVerHeader:整型。是否导入垂直表头。1为导入,否则不导入。

返回值:布尔型。1表示成功,否则失败。

二、表格的保存和读取常用方法

1、手动方式实现表格的保存和读取

在窗口中组态表格、用于输入路径及文件名的编辑框和保存读取按钮,如下:

各个控件的名称为:

表格:Table

保存编辑框:Editsave

保存按钮:save

读取编辑框:Editload

读取按钮:load

保存按钮鼠标按下脚本中输入如下文本:

Table.SaveToText(Editsave.Text,1,1,1);

以上文本表示将表格内容保存为制表符格式的文本文件,路径及文件名在保存编辑框中输入,保留水平表头及垂直表头。

读取按钮鼠标按下脚本中输入如下文本:

Table.LoadFromText(Editload.Text,1,1,1);

以上文本表示将制表符格式的文本文件导入表格,路径及文件名在读取编辑框中输入,导入水平表头及垂直表头。

运行后,在表格中输入文本后,在保存编辑框中输入123.txt(默认路径为工程目录),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在工程目录下找到名为123.txt的文本文件。可使用EXCEL打开,内容与表格中输入的一致。

表格中输入文本后,在保存编辑框中输入123.txt,点击保存”按钮。

工程目录下即可找到名为123.txt的文本文件

使用EXCEL打开,内容与表格中输入的一致

EXCEL中编辑123.txt文本文件后保存。回到跨平台实时数据库工程运行画面,在读取编辑框中输入123.txt,点击读取按钮,即可将编辑后的123.txt文本文件导入至表格,内容一致。

编辑123.txt文本文件后保存

读取编辑框中输入123.txt,点击读取按钮

已读取文本文件,内容一致

2、自动方式实现表格的保存和读取

使用上一步中组态好的窗口,在窗口脚本初始化中输入如下文本:

Table.LoadFromText("123.txt",1,1,1);

以上文本表示在此窗口初始化时导入工程目录下名为123.txt的文本文件,以制表符格式存储,导入水平表头及垂直表头。

在窗口脚本关闭中输入如下文本:

Table.SaveToText("123.txt",1,1,1);

以上文本表示在此窗口关闭时在工程目录下保存名为123.txt的文本文件,以制表符格式存储,保留水平表头及垂直表头。

打开运行画面,编辑表格后,关闭窗口。再打开窗口时,表格中内容与关闭时一致。

运行中编辑表格后,关闭窗口

打开工程目录下的123.txt,与关闭时表格内容一致

打开窗口,表格自动导入123.txt,与关闭时内容一致

附录:

1SaveToTextSaveToHtmlLoadFromText函数中的FileName参数,可使用绝对路径或相对路径,相对路径的默认根目录为工程目录,即仅输入文件名时,保存在工程目录。

2SaveToTextSaveToHtml函数,不输入路径及文件名时,会弹出操作系统的保存对话框,LoadFromText函数必须输入路径/文件名。

3、使用窗口初始化及关闭脚本时,建议直接在函数FileName参数中写好保存和读取的路径及文件名。

4、函数FileName参数中,建议输入完整的文件扩展名,例如123.txt123.html,不要仅输入123

5、使用SaveToTextSaveToHtml函数时,输入的路径必须已经存在。txthtml文件可以不存在,执行函数后会新建相应文件。

6、使用SaveToTextSaveToHtml函数保存的文件会覆盖掉上一个,若需要保留,请在每次保存前及时备份。

7、若使用EXCEL打开保存的txt文件,建议保存格式使用制表符。在EXCEL中编辑后保存时,EXCEL会有如下提示:

点击是”即可。

8、若要将EXCEL文件导入至表格,在EXCEL中依次点击左上角的“OFFICE按钮”-另存为-其他格式,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要保存的文件名,保存类型选择文本文件(制表符分隔),即可使用函数读取。

9、执行LoadFromText函数前,建议先执行表格的Clear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