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伺服怎么通过CANOpen让电机转起来

楼主(2020-01-21):
求大神们回复下  谢谢

用的台达的PLC和A2系列的伺服,我用CANopen的软件,已识别到PLC和伺服,并成功连接,如图

我让电机走的位置模式:脉冲+方向控制,P1-01为0Ch,按照手册的操作说明我进行了节点配置

这是PLC程序的参数设置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参数都配置好了,伺服就是不转动,这是我用手居然还可以轻易的转动伺服,PLC能收到D6032反馈的伺服当前位置,那问题是伺服转不起来,是我没有使能吗?6040h对应的地址是D6291,P1-01为0Ch,所以D6291为HF,但伺服就是没转,我用手还可以转动电机,是伺服没有使能成功吗?

网友A:
查看帮助手册。有没有相关的案例。或者在台达的本版块的看看有没有

网友B:
明显是没使能成功,使能成功后电机轴是抱死的,转起来会有很大阻力。

网友C:
需要编写程序,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9/770747_1.shtml

网友D(2020-03-03):
不行就把伺服上电就servo on,然后试试

网友E(2020-05-06):
你的P1-1和6040打架了

网友F(2021-02-24):
6040依次设置6,7,F才是使能

网友G(2021-06-16):
楼主你弄好了吗,最近我也在弄这个

网友H:
//ControlWord(6040)                                    StatusWord(6041)

// ControlWord.Bit[0] SwitchOn                   StatusWord.Bit[0] ReadyToSwitchOn

// ControlWord.Bit[1] EnableVoltage           StatusWord.Bit[1] SwitchOn

// ControlWord.Bit[2] QuickStop                  StatusWord.Bit[2] OperationEnabled

// ControlWord.Bit[3] EnableOperation        StatusWord.Bit[4] VoltageEnabled

//                                                                    StatusWord.Bit[5] QuickStop

//                                                                    StatusWord.Bit[6] SwitchOnDisabled

先去对照一下控制字和状态字的这几个位的状态
先给EnableVoltage和QuickStop置1然后驱动器处于ReadyToSwitchOn的状态
接着SwitchOn置1然后驱动器处于OperationEnabled的状态
再把EnableOperation置1,伺服就使能了
如果伺服处于报警状态没有ReadyToSwitchOn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