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求助电流降低

楼主(2020-01-21):
一台变频器带一台异步电动机,电机参数为:50hz,380v,160kw,284a,2900r/min。

现场要求在43.4hz-2600r/min段运行,按照正常设定变频器v/f,电流超过额定电流(340A),运行电压为331v。

但是改变变频器电机参数为:43.3hz,380v,160kw,284a,2900r/min。

电流降到286A,电压为334v。

请大师们帮忙解答一下为什么电流会降低。

网友A:
能量守恒定律,功率一定,电压升高,电流肯定会减小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机你可以考虑让变频器优化运行,先让它自学习,这样电流会更加合理

网友C:
只有启动电流比较到,等电机速度转起来就降低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量守恒定律,功率一定,电压升高,电流肯定会减小

谢谢回答,还有一些问题请解答:

电压只升高了3v左右,为什么电流会降那么多呢?

因为不是变频电机,在降低频率的情况下,电机的功率因数应该比额定的时候小,那么,电流不应该增加吗?

假如这个电机运行在10hz,那么增加电压电流就会减小吗?也就是说,电机运行在10hz,通380v的电压,电流就会减小,功率会增加吗?这样电机不会因为绕组承受380v电压,电流增加而烧毁电机。。

网友D:
主要是外部负载   如果负载变大或者变小  输出电压电流就不一样了

网友E(2020-12-04):
可以使用矢量控制模式,把频率上限设置为需要的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