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练习熔断器烧坏,是万用表表笔安反还是熔断器质量问题?

楼主(2020-01-22):
昨天晚上练习电工接线,熔断器连接两项电源线,电源线插公牛插排, 用万用表测量熔断器输入两端的端子电压时 断路器端子部位出现很大的电火花 端子部位被烧坏 断路器是2极的,然后台灯 路由器 电源指示灯出现闪烁,然后熄灭,发现家里的插排的指示灯亮,但是不通电,后来都熄灭了,凌晨一点多上厕所时,厕所灯可以亮,但是闪烁,别的灯不亮,早上5点多时发现所有的插排都亮了 家用电器可以正常使用了,万用表没有损坏,之前我测量断路器端子的电压是22V我就琢磨为啥不是220V,我就把黑色表笔插到万流表的10Amax插口,而不是com接口,是不是电流表操作有误?我这个是一套电工实训工具,原来配的是漏电保护器,但是我觉得不安全,就到电子市场换成德力西的断路器了,我断路器的两项电源线没用压接端子,直接压在了断路器端子固定端,这一系列现象是什么原因,谢谢指教!

网友A:
描述的不太清楚,没看懂。

网友A:
万用表的红表笔插在哪?档位开关在哪档?10A端与COM端在表的内部是一段导线(分流器),对任何电源来说都是短路。

网友B:
com是插黑色的表线,另外一个是插红色的

网友C(2020-03-05):
描述看不出问题,不过火花出来了一般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