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渗透超纯水设备使用过程出现故障怎么办

楼主(2020-01-22):
反渗透超纯水设备是运用膜分离技术,具有可扩展、占地小、水利用率高、能耗低、自动化运行、操作简单等优点,从而获得广大用户的喜爱。

随着反渗透设备工艺技术的应用迅速发展,也大大促进了电镀、锂电池、食品、化工、电力等行业领域的蓬勃发展,那么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了怎么办?下面带路环保水处理厂家介绍以下几点,反渗透超纯水设备排除故障的处理的方法:

一、反渗透超纯水设备遇到停电,再次启动机器出现不能正常启动

反渗透水处理设备一般不存在此问题,一般机器不怕突然断电,如果有,可以尝试手动二次通电启动,还不行就是电控板出了问题;

二、反渗透超纯水设备浓水流量高

如在浓水出口测得浓水流量高于设定值时,可能由于如下原因:浓水阀调节不当或流量计未正确校正、管道泄漏。

三、反渗透超纯水设备怎样判断RO膜坏了还是RO膜密封圈的问题,二者有问题都会有那些状况:

1、超纯水设备密封圈问题:密封圈问题通常会导致水质十分差,而且可以基本确定膜是没问题的前提下,比如新膜,当然,也可以拆下膜组件检查密封圈是否存在变形情况;

2、RO膜的损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可能突然出现,即水质不会突然变差,而是慢慢变差,通常也伴有水量的下降,系统压力的上升等并发症状。

四、反渗透超纯水设备脱盐率降低

当反渗透RO膜件更换后,或膜连接件移动后发生脱盐率下降,其造成原因可能是O型密封圈损坏,或位置不正确。

五、反渗透超纯水设备故障对应的原因及检验方法

1、最简单的办法是排除法,首先根据流程图来分析可能的故障元件,然后利用手动或其他辅助小配件来暂时性替代某可能的故障元件来模拟运行,检查故障的排除情况来判断;

2、对于常见的非硬件性故障,我们通常通过检查维护报告中的各项例行指标来进行分析、判断和处理,熟悉设备的工作流程,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判断故障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