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表格中字符颜色的变化

楼主(2020-01-22):
要求:在MCGS中表格中,账号未激活时字符是黑色,已激活时字符是红色,请问怎么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at...

十分感谢您的祝福,也祝您新春快乐,合家安康,万事如意!

mcgs自带的表格很不好用,所以需要的时候都是宁可自己做,也很简单。

只说下怎么做一个表格单元你就明白了,然后就是把表格拼起来就成了。

窗口里构件工具有可画矩形的, 画出个矩形,边线颜色选你想要的表格线颜色,填充颜色不能和边线一样或选不填充。这个表格的单元就做好了,当然大小你随便调整。  接下来是放上一个同样大小的动画显示构件,这个动画显示构件是可以连接的的变量的,自己可以定义显示的文字颜色大小等和图像以及表格单元的背景颜色都可以根据连接的变量的数值变化来显示,应该是你所需要的吧,具体用法帮助文件里都有详细说明了。 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单元表格和这个动画显示构件合成一体,就做好了一个表格单元,其中显示的内容会随变量而变化。当然,有些表格单元只需要显示数据而不变颜色就跟简单了,只需把变量显示输出直接放到单元格那里就行了。

网友B:
这个里面有专门的颜色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里面有专门的颜色设置啊。

谢谢您的回复,在表格中设置颜色时,是不是在工具栏中字符色工具设置?

该设置是不论激活状态是否激活,都是同样的颜色,但现在的要求是未激活时字符是黑色,已激活时字符是红色”。望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个里面有专门...

不用MCGS自带的表格,自己制作表格,内容随便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r...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祝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请问自制表格是怎么制作?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谢谢。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解答和祝福,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20-04-06):
不错不错的文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21-11-04):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watermxl  回复内容:对: robingsion  这个里面有专门... 内容的回复!-------------------------不用MCGS自带的表格,自己制作表格,内...



自己制作表格是啥意思啊?

网友D(2022-11-19):
吧VS大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