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发烫不转

楼主(2020-01-22):
1.jpg2.jpg3.jpg这是欧姆龙PLC的程序,我在试验让步进电机旋转,接线都没有问题,脉冲和反向都是5V,然后接驱动器VDC是24V,PLC也发脉冲出去,脉冲输出端子100.00亮,监视地址A278也一直在跑,但是步进电机就是不转,然后发烫,隔那么几分钟,步进电机会抖动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采用共阳接法,PLC100。00(启动器的PUL-)和PUL+用万用表检测是0.14V,PLC输出的点没问题,我把100.00接其他东西没事,PLC,驱动,电机我都换过,还是不行,有没有大师告诉一下,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步进电机发烫,应该是电流设置大了。把电流设置的小一点应该可以解决。

电机不转,可能1:是脉冲信号驱动器没有收到;2、电机给定转速不合理,观察不到。

1:“PLC100。00(启动器的PUL-)和PUL+用万用表检测是0.14V”,在plc上输出脉冲的时候,应该量出来接近2.5V的电压。驱动器接收的,最好是1:1的方波,也就是高电平(接近5V)和低电平(接近0V)的时间基本一致,用万用表测出来的是两者的平均电压。由于高、低电平本身可能不会很准,比例也可能有误差,所以实际测出来应该在1.5V到3.5V之间,通常是2V到3V之间。如果测量出来的数值与此偏差太大(比如0.14V),应该是plc的输出信号不对。

2:您有没有计算过您PLC上给出的脉冲频率是多少,对应的电机转速是多少?在测试的时候,建议把点击的转速控制到几秒一转到一秒钟几转的范围内。可能会有莫名奇妙的因素影响效果,比如转速太高电机不能启动,或者是转速太低不易观察。

讲个真的笑话:我有个客户,看错了拨码开关的设置,类似这个驱动器的情况,把电机设置成20000个脉冲一转,还以为是400脉冲一转,然后给了频率100赫兹的400个脉冲,结果没看出来电机的动作,在微信里纠缠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发烫,应该是电流设置大了。把电流设置的小一点应该可以解决。电机不转,可能1:是脉冲信号驱动器没有收到;2、电机给定转速不合理,观察不到。1:“PLC100。00(启动器的PUL-)和PUL+用万用表检测是0.14V”,在plc上输出脉冲的时候,应该量出来接近2.5V的电压。驱动器接收的,最好是1:1的方波,也就是高电平(接近5V)和低电平(接近0V)的时间基本一致,用万用表测出来的是两者的平均电压。由于高、低电平本身可能不会很准,比例也可能有误差,所以实际测出来应该在1.5V到3.5V之间,通常是2V到3V之间。如果测量出来的数值与此偏差太大(比如0.14V),应该是plc的输出信号不对。2:您有没有计算过您PLC上给出的脉冲频率是多少,对应的电机转速是多少?在测试的时候,建议把点击的转速控制到几秒一转到一秒钟几转的范围内。可能会有莫名奇妙的因素影响效果,比如转速太高电机不能启动,或者是转速太低不易观察。讲个真的笑话:我有个客户,看错了拨码开关的设置,类似这个驱动器的情况,把电机设置成20000个脉冲一转,还以为是400脉冲一转,然后给了频率100赫兹的400个脉冲,结果没看出来电机的动作,在微信里纠缠了很久。

上班的时候仔细在研究一下,谢谢大师

网友B(2025-10-30):
驱动器的电流设置等不合适,会出现这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