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逆变器、转换器和整流器

楼主(2020-01-24):
在针对特定的电源输入和输出进行设计时,了解逆变器、转换器、变压器和整流器之间的区别必不可少。

逆变器:

1、直流电可以通过震荡电路变为交流电;

2、得到的交流电再通过线圈升压(这时得到的是方形波的交流电);

3、对得到的交流电进行整流得到正弦波。

AC-DC就比较简单了,我们知道二极管有单向导电性。可以用二极管的这一特性连成一个电桥,让一端始终是流入的另一端始终是流出的这就得到了电压正弦变化的直流电。如果需要平滑的直流电还需要进行整流,简单的方法就是连接一个电容。

Inverter是一种DC to AC的变压器,它其实与Adapter是一种电压逆变的过程。Adapter是将市电电网的交流电压转变为稳定的12V直流输出,而Inverter是将Adapter输出的12V直流电压转变为高频的高压交流电;两个部分同样都采用了目前用得比较多的脉宽调制(PWM)技术。其核心部分都是一个PWM集成控制器,Adapter用的是UC3842,Inverter则采用TL5001芯片。TL5001的工作电压范围3.6~40V,其内部设有一个误差放大器,一个调节器、振荡器、有死区控制的PWM发生器、低压保护回路及短路保护回路等。

以下将对Inverter的工作原理进行简要介绍:

输入接口部分:

输入部分有3个信号,12V直流输入VIN、工作使能电压ENB及Panel电流控制信号DIM。VIN由Adapter提供,ENB电压由主板上的MCU提供,其值为0或3V,当ENB=0时,Inverter不工作,而ENB=3V时,Inverter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而DIM电压由主板提供,其变化范围在0~5V之间,将不同的DIM值反馈给PWM控制器反馈端,Inverter向负载提供的电流也将不同,DIM值越小,Inverter输出的电流就越大。

电压启动回路:

ENB为高电平时,输出高压去点亮Panel的背光灯灯管。

PWM控制器:

有以下几个功能组成:内部参考电压、误差放大器、振荡器和PWM、过压保护、欠压保护、短路保护、输出晶体管。

直流变换:

由MOS开关管和储能电感组成电压变换电路,输入的脉冲经过推挽放大器放大后驱动MOS管做开关动作,使得直流电压对电感进行充放电,这样电感的另一端就能得到交流电压。

LC振荡及输出回路:

保证灯管启动需要的1600V电压,并在灯管启动以后将电压降至800V。

输出电压反馈:

当负载工作时,反馈采样电压,起到稳定Inventer电压输出的作用。

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了。都有那些电子元件需要正负极,电阻,电感一般不需要。二极管一般坏的可能就是被击穿只要电压正常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三极管的话是不会导通的。稳压管如果正负接反的话就会损坏了,但一般有的电路加了保护就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来保护。在就是电容了,电容里有正负之分的就是电解电容了,如果正负接反严重的话其外壳发生爆裂。

主要元件二极管。开关管振荡变压器。取样。调宽管。还有振荡回路电阻电容等参开关电路原理。

逆变器的主功率元件的选择至关重要,目前使用较多的功率元件有达林顿功率晶体管(BJT),功率场效应管(MOSFET),绝缘栅晶体管(IGBT)和可关断晶闸管(GTO)等,在小容量低压系统中使用较多的器件为MOSFET,因为MOSFET具有较低的通态压降和较高的开关频率,在高压大容量系统中一般均采用IGBT模块,这是因为MOSFET随着电压的升高其通态电阻也随之增大,而IGBT在中容量系统中占有较大的优势,而在特大容量(100KVA以上)系统中,一般均采用GTO作为功率元件大件:场效应管或IGBT、变压器、电容、二极管、比较器以及3525之类的主控。交直交逆变还有整流滤波。功率大小和精度,关系着电路的复杂程度。可以看一下手机充电器,这就是一个小开关电源!

逆变器有两个常见类型

· 纯正弦波逆变器 (PSW) – 纯正弦波逆变器的输出(您可能已经猜到了)是纯正弦波。要在输出中获得完美的正弦波非常困难,以此为目的的设计可能非常复杂。

· 经过修改的正弦波逆变器 (MSW) – 这些逆变器可以使用晶闸管、二极管及其他产生舍入方波的无源器件,它们实际上已经离输出纯正弦波非常接近了。MSW 经常可以用于高功率电动机械设备。

转换器

转换器也只负责一项工作:将交流电源转换为直流电源。但“转换器”一词非常普遍,您可能经常看到它被错误使用。例如,如果有人说“DC AC 转换器”,这表达了逻辑含义,虽然正确的术语是“DC AC 逆变器”。相同的情况可能还有“DC DC 转换器”。AC DC 转换器通常还指电源。

网友A:
楼主专业知识太欠缺,不要出来误人子弟!!

逆变,从词面就知道是针对有能源互换的装置,例如AC380V转换为DC电源对电池组充电,之后电源断电电池组能源再转换为AC380V的装置叫逆变器,从电池组能源转换为AC380V就是逆变!!说白了就是能源逆向转换过程叫逆变!!

至于转换器,既可以是AC转化DC,也可以是DC转化AC,或者AC转化另一种AC或者DC转化另一种规格DC,这种都是属于转换器!!所谓转换器,就是将一种能源规格转换为另一种能源规格,广义的说,把物质化学能转换为电能、机械能转换为势能等等装置,都可以叫做转换器.......

楼主,建议你不要不懂装懂,中国的专家就是你这种不学无术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