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模拟量问题,邪门

楼主(2020-01-24):
              电厂化水控制系统,PLC1756,C网挂数字模拟量模块,旧程序跑两年没有问题,由于个人原因新建程序替代旧程序,IO模块都是手动添加到新程序,配置和旧程序配置一模一样,标签和主子程序都是导入导出,应该没有问题(可以说新旧程序一模一样)。

              新程序下载到PLC在上位运行之后,有四个电机的频率上不去,设置40HZ达不到,只能到10个左右,查看对应的模拟量模块的通道设置没有问题,在程序中这几个两并没有参与控制,只是以标签形式。旧程序下进去电机频率可以达到40HZ。         为啥我新程序就不行呢,很奇怪,有没有大神能提供点头绪处理一下,愁的不行,人在国外,被当地外国人嘲讽了,丢人呐。

              祝各位大神新年快乐,盼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大神呀,修改程序就应该是读出来在线修改的,因为人家的模块参数有可能没法读取,而这些涉及到模块量程或者倍率问题!!而且你只下载程序即可,那个模块参数等等不能覆盖,这个是程序修改的原则,文雅一点的说:你还是半吊子,老老实实按照这个规程修改程序,你要硬充大神,实在......

网友B:
模拟量模块里每个通道都要进行量程配置(放置在数据区域里),需要通过程序块进行下载,一般是上电时触发一次下载。你找到原来通道配置的内容,拷贝过来,再下载试试。

网友C:
一楼分析合理

网友D:
嗯,我也是小白,感觉是模拟量量程的问题

网友E:
是不是模拟量模块的报警上下限没有设置?

这个如果不设置就直接Disable,如果启用就必须设置对应的上下限数值,否则你就无法达到最高设定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