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2台达DMOVR浮点数传送指令新手求教!

楼主(2020-01-25):
为什么D点的数值回变成这样 ? 怎样能恢复正常 手册都翻烂了

网友A(2021-08-20):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顶一个下!

网友B:
注意指令的执行方式,  多看看105例

网友C:
注意手册上指令说明第一行文字

网友D:
显示方式的问题  你切换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