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源型、漏型接线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1-26):
因各品牌厂家PLC设计使用的不同,对于源型和漏型的定义也相对不同

(例如三菱的定义和西门子的定义正好相反)

源型和漏型,一般针对晶体管型电路而言,可以直接理解为IO电路向外提供/流出电流(源或称为source)或吸收/流入电流(漏或称为sink)。

PLC漏型输入(正逻辑):电流从此点流入,公共端COM接0V,一般接PNP型传感器;PLC源型输入(负逻辑):

电流从此点流出,公共端COM接24V,一般接NPN型传感器。PLC漏型输出(负逻辑):

电流从此点流入,公共端COM接24V,一般接源型输入点。 PLC源型输出(正逻辑):电流从此点流出,公共端COM接0V,一般接漏型输入点。

网友A:
源极 和漏级 就是PNP  NPN  , 正规PLC 都支持2种接线方式,比如S7 200 FX  台达等PLC,改变PLC上的接线 就可以兼容对应的接线方式。但是不能一组PLC IO 同时支持2种方式,一般只能选择一种接线。

网友B:
可以 简单理解成:

源型 共 +

漏型 共 -?

网友A:
对的。因为很多传感器输出信号不一样,有的PNP  有的NPN  所以IO点类型不同 就不能使用。可以采用外接中间继电器来适配。一般按钮 开关 就都能用。最近用的 LC20H 电流检测器 就是2种接线都能使用,不费心。用来检测一个风机是否运转  给PLC IO 信号,风机0.2A, 选了一个LC20H-0.1A的

网友C:
个人理解,PLC的输入口一般检测通断(有和无),不会直接接传感器吧,除非传感器本身带有驱动能力的IO口,不管是PNP还是PNP,接传感器,都是需要中间隔离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