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485通讯

楼主(2020-01-26):
程序应该是没有的错的啊,现在和宇电仪表通讯不上,按照8063余8402监视出来的数据并对照了说明书,应该是没有检测出485ADP这个适配器,我的485adp适配器是原厂二手的,485BD板不是原厂的在淘宝上买的43,哪位工控老师可以帮帮我,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你是扩展485BD后,再扩展485ADP-MB吗?那么这个时候要用通道2,对应的特殊寄存器应该从D8420开始。

楼主:
对,是的啊,那我在试一下,谢谢你啊,能留个联系方式吗,哥们

引用 网友A:
你是扩展485BD后,再扩展485ADP-MB吗?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扩展485BD后,再扩展485ADP-MB吗?那么...

楼主:
FX3U-485BD板已经可以正常和宇电仪表通讯,但就是485ADP适配器通讯不成功,查资料意思是没有安装FX3U-485ADP这个适配器,但是我已经正确安装了啊,无论选择是通道1还是通道2都报警,PLC诊断报警代码3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