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调行内人告诉你C5跳线帽故障如何排查

楼主(2020-01-27):
一. 格力空调C5跳线帽保护故障概述

格力空调显示“C5”.跳线帽主要起区分不同机型内机转速、扫风角度

等一些控制参数癿作用。

跳线帽故障一般是售后维修更换主板时,跳线帽未仍原机主板上拆下

重新装回到配件上造成。如果用错跳线帽型号可能会显示LP内外机不匹

配、制热功能异常。

二. 格力空调C5跳线帽保护故障排查点

1.跳线帽漏装(维修更换配件时)

2. 跳线帽松脱

3.跳线帽断路

4. 室内机控制器跳线帽相关电路故障

三.格力空调C5跳线帽保护故障维修处理方法

1.检查

室内机主板是否装配有跳线帽。

2.断电后将原机主板同型号的路线帽更换上去。

3.检测跳线帽是否有松脱。

4.如果跳线帽松脱则断电后重新装好路线帽即可。

5.检测跳线帽是否断路。

6.如果断路则更换新的同型号跳线帽即可。

7.如果以上都正常,建议更换格力空调室内机控制器。

以上就是“格力空调维修C5跳线帽保护故障维修方法”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