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200smart

楼主(2020-01-28):
我的程序编译显示没有错误 但是下载到PLC里面运行的时候显示非致命错误!欢迎各位走过路过的大神来和我这个小白探讨探讨!感谢!捕获.JPG

网友A:
楼主的PLC带扩展模块了

网友B:
下载个空程序试下,若没问题可以判断是程序或者组态问题,或者恢复出厂设置一下,之前也遇到过很奇葩的事情,清空一下plc再下载就自己好了

网友C:
提示位SBR_1的程序段1有中断错误,是不是重复使用了,能不能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位SBR_1的程序段1有中断错误,是不是重复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个空程序试下,若没问题可以判断是程序或者组态问题,...

谢谢 您给的意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提示位SBR_1的...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你将程序到不同的程序段,下载后,会报错,就知道是哪个语句有问题了。

网友E:
Event7对应的中断点是I0.3的下降沿,看看I0.3是不是还要在其它地方了,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F:
中断事件 7与中断例程编号 INT —22

可能是这个,因为这个程序段前后做了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Event7对应的中断点是I0.3的下降沿,看看I0....

感谢您提的意见 问题确实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断事件 7与中断例程编号 INT —22可能是这个,...

感谢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G:
看了看,学了不少

网友H:
,看了看,不懂,要好好学些

网友I(2020-03-02):
这个错误的意思是HSC已经把输入点用了,其他的地方就不要用了,你该检查一下你的程序,看看I0.0到I0.4有没有在其他地方使用,修改相应的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