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并联,电流不平衡问题

楼主(2020-01-28):
拉了两条线并联使用,一条35mm,一条16mm,原以为35mm分配的电流会大些,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总电流30多A的时候,16mm的有20多A,35mm的有10多A;总电流120多A时,16mm的有60多A。这个怎样才能让电流分配合理些呢?

35mm的是条护套线(3X35mm+2X16),而16平方的是单股RV线,但都是铜芯线,不是同一厂家的产品,但肯定是符合国标的。长度是不一致的,最多有2米左右的偏差。以下是示意图。

实践中都看到是同线径的并联使用啊。同平方的线并联用

并线(双拼)都是一样的线径,或者考虑负载分开

不同粗细的不要并联使用,否则电流大时细的那根先烧;

我理解是根据电阻公式,横截面积和电阻成反比,所以应该是粗的那条电阻小,流过的电流大些吧?

当然还有长度因素

按照欧姆定律来算,应该细线电流小才对

假如你是一根1.5平的线跟120平的线并联,1.5的线会不会烧了

有这现象(电流分配不均衡),所以通常都是同规格、同批次的导线并联。

一般是,并联电阻(电抗)两端的电压相等,以及其他效应的影响。

我觉得这种并联并无不妥啊。

单纯就理论来看,应该是线径大的发热量高,流过的电流也大些。Q=I*I*R*t

毕竟在两端端头压接正常的前提下,两端电压相等,而电阻与截面积成反比,前提是并联的电缆都是同厂家种类型的,别整个裸线和带编织层及护套的来比。

虽然发热量线径大的厉害,但线径大的载流量也大。电缆载流量是由其温升决定的,温升与其自身的内阻和以及散热情况决定的。在截面积的增加量相同时,电缆规格越小对应的载流量的增加越高,电缆规格越大,对应的载流量的增加量越小。

网友A:
电阻不同,电流先走阻值小的电缆

网友B:
通过对地电压算一下两根线的阻值,这么大偏流肯定是不对的。

也可以用测温枪测一下线路上所有螺丝的温度,阻值大的压接点温度肯定高。

这样用不安全,两个闸刀必须写明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