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和阀门的连锁(泵阀联动)原理和注意事项

楼主(2020-01-29):
为了避免离心水泵启动时的负载过大,无法到达额定转速而启动失败,一般都是先关闭出口的电动阀,启动水泵,经过一段延时,泵进入稳定状态了,或者完成了星三角切换,且电流降低了(转速已经达到额定)。再逐步开启出口电动阀门,增加负载。关闭时,为了减少管网对于出口逆止阀的反向冲击,一般是先关闭出口电动阀,再关闭电机。这就是典型的泵阀联动过程。下图1是水泵系统的设备配置、图2是启动过程、图3是关闭过程。

网友A(2022-10-12):
为了避免游泳池水泵启动时的负载过大,无法到达额定转速而启动失败,一般都是先关闭出口的电动阀,启动水泵,经过一段延时,经游泳池砂缸处理过的水返回游泳池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