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断路器输入与输出端电压居然不是AC220V

楼主(2020-01-29):
德力西的2P的断路器,不分零火想,输入端是两项电源插自己家的公牛插排上,输出端计划准备接按钮,和指示灯,再没接负载前,使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与输出端电压,发现并不是AC220V,而是22V,无论如何测量都是AC22V,我测的1-3,2-4,还有1-2,3-4端测不出220V,我用的万用表是优利德的,交

流最大量程是600V,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需要使用的交流600V,然后表比差com和V 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使用的交流600V,然后表比差com和V m

我黑表笔在com端,红表笔在最右端,是交流600V

网友B:
是否在测量时误按了HOLD键?

网友C:
如果操作完全正常的话:

1,万用表坏了;

2、断路器坏了;

3、你家里电源坏了;

网友D:
断路器不管你输入电压多少。这个跟断路器肯定无关的。

我估计要么是你插线板问题,要么是你的万用表没电了。

要不然你用你的万用表测量一下你们家其他的插头试试看,电压多少

网友E:
万用表测试其他交流电源220V正不正常

楼主:
测量家里电源 插排都是230V,应该也在标准电压范围内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测试其他交流电源220V正不正常

楼主:
测量家里电源 插排都是230V,应该也在标准电压范围内,断路器再不接电源线情况下,利用万用表进行测试,电阻档在断开时测量是0,电路器开关到ON时,万用表拨动到二极管档位,有1.5的数值

引用 网友D:
断路器不管你输入电压多少。这个跟断路器肯定无关的。我估...

网友A:
那就测量断路器1和3看看电压多少

网友A:
测量输入端,怀疑楼主没有测量时虚接

楼主:
会不会是我的量程选择错误了?我当时量程打到220V,应该打到600V吧

引用 网友A:
那就测量断路器1和3看看电压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我的量程选择错误了?我当时量程打到220V,应...

是的 超过量程就大一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我的量程选择错误了?我当时量程打到220V,应...

如果你在家里插座上是同一个量程显示的220v,那就证明你的万用表部分没有错。

断路器的输入端是接在公牛插排上的,所以:

如果断路器的输入端是AC 22V,而公牛插排上是ac 220v,那就是你的插头和插头到输入端的线的问题,估计是插头上的线接头断了,或者中间的线某个地方给压断了,或者是插头和插座接触不良。

你检查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会不会是我的量程选择错误了?我当时量程打到220V,应... 内容的回复!-------------------------如果你在家里插座上是同一个量程显示的220v,那就证明你的万用表部分没有错。断路器的输入端是接在公牛插排上的,所以:如果断路器的输入端是AC 22V,而公牛插排上是ac 220v,那就是你的插头和插头到输入端的线的问题,估计是插头上的线接头断了,或者中间的线某个地方给压断了,或者是插头和插座接触不良。你检查一下

怎么测都是22伏说明断路器坏了内部短路一相,我遇到过!把下端摘了量就知道有没有电压了!个人拙见

网友G(2020-03-06):
用这块表测量一下其他地方的220V电或是换一块万用表在测量,排除一下是表的问题还是到断路器的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