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纸剪切机长度与数量计数器连接原理图

楼主(2020-01-30):
20191217194016.png我们厂设备检修记录,跟据实物绘制。

楼主:
 ①-②:  AC220V
③:触点公共端
④:常开
⑤:常闭
⑥:高/低速
⑦:保持/非保持
⑧:复位
⑨:输出12V
10:计数
11:输出0V(⑥⑦⑧10公共地)

 这里不使用继电器输出,所以把线圈从正极处割断,把③④⑤线圈负端(三极管9013的C脚)短接。——就是③④⑤变成了NPN开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