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一屏多机问题

楼主(2020-01-30):
XF(KS7X]43J$RWMH%_%)R9E.png想让触摸屏位按钮控制plc的Y0-Y7. 这个地址输入怎么填?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在PLC程序里设M...来控它,就这么简单

网友B:
帮助选项里都有介绍吧

网友C:
最基本的按钮的应用,看看手册

网友D:
触摸屏编辑界面中的按钮对应的地址与PLC的地址对应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