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过PID控制电机正反转实现温控

楼主(2020-02-01):
三菱PLC通过PID控制电机正反转实现温控,PID输出为模拟量信号,Y0输出电机正转---降温,Y1输出电机翻转---升温,单纯的温度比较控制电机正反转控制效果不好,想用PID。求大神帮助!

网友A:
三菱的PID精度不高,只有三位,可以用西门子的

网友B:
仅仅电机正反转怎么实现PID调节?电机要在正额定转速-零-反额定转速之间连续运行才能实现PID调节。

网友C(2021-04-04):
正在写这样的程序,先写了加热部分的,模拟了PID没输出,还在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