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定时器与触摸屏变量设置

楼主(2020-02-01):
(图片)

网友A:
可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MD****是32位存储器,占有4个字节,MD100与MD101属于重叠存储区操作(MB101~MB103是重叠使用的字节),你这个不出问题就见鬼了!!

MD100,后续就是MD104,这样使用才能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是32位存储器,占有4个字节,MD100与...

在博途中MD100 MD101这是名称,具体的存储器地址在变量表中会自动配的

网友C:
PT是设定值 ET是当前值  不明白可以按F1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MD****是32位存储...

%MD100是实际地址  Tag_1是标签名

网友D(2020-03-14):
PT是设定值 ET是当前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MD****是32位存储...

你看好了,他这个不是标签名,他就是直接用的地址,标签名是自动生成的那个。所以他需要改成MD104.要不然逻辑就不对,他只要输入数字,得到的将是一直乱窜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