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自动切换成工频运行,怎么实现

楼主(2020-02-01):
变频设备要求如下:当运行处于启动或自启动工况时,变频设备上的电压有一个先低于55%额定电压,后又立即(10秒之内,时间可调)恢复到正常电压水平的过程。变频器可以自启动。待电压恢复正常后立即自动或手动转入变频运行。当变频器故障时可通过旁路柜自动将变频系统转为‘不变频’工况运行。
请问以上功能怎么实现,最好能提供电路图.

网友A:
这是个蛮复杂的事情,基本思路是变频输出增加接触器,并增加一个旁路接触器,两个接触器线圈要互锁。然后,就是通过PLC或者别的控制器进行变频器输入电压检测,在电压低到一定值,且变频器运行信号消失后,再断开变频器输出,闭合旁路接触器。但是,自动切回变频器是一个大难题:因为,如果要不停机切换,则要变频器先运行起来,然后再断开旁路,闭合变频器输出。变频器如果无法自动搜索电机的转速,则可能烧变频器。安全的方法是手动切回,先停止旁路,等武器停下来,再闭合变频器的输出接触器,然后启动变频器工作。

网友B(2022-03-28):
变频切换工频很简单,只需旁路到工频接触器就行。但是工频运行中直接切换到变频,会损坏变频器。即使变频器改为转速追踪启动,也要电机转速降低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允许启动,而且变频器选项要放大

网友C:
变频器先运行起来切换肯定不行,变频器正常工作输出时,不允许瞬间接通和断开负载,只能先接好负载然后加速运行

网友D(2022-06-13):
个人愚见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