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如何克服工作中的一些“健忘症”

楼主(2020-02-03):
程序已经修改完毕了,上传成功。结果还是老样子?!原因是本想把整数传送修改为实数传送,因为脑子开了小差,忘记修改了!

刚才通讯可以连上的啊!这次怎么不行了?难道见鬼了!仔细检查发现,电脑USB接口刚传送过触摸屏程序后,PLC传输线USB忘记插了!!

一定记住,红色为1号线,蓝色为2号线,黑色为3号线……。一边查看一边自言自语。结果到了接线端子动手改线,忽然发现又忘记了!

穿管时两根管子过渡处,一定要加软管保护。结果电缆线好不容易穿过几根管子才发现没有加软管过渡保护,只有重新返工了!

接中间控制箱的时候,师傅再三叮嘱一定要仔细认真。结果是,不是忘记套线出口护嘴,就是电缆线剥皮有点短了,本是一个小活缺做的复杂起来。

……………………………………………………

等等等等。工作中遇见的种种类似现象,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经过把!也许这就是工作中的“健忘症”吧。

“健忘症”的存在结果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经常遇见重复工作现象。如果客户正在你面前的时候,是不是有些尴尬呢?觉得你太不专业!

亲们,在工作中你遇见过哪些容易健忘的事情呢?一起分享一下吧!如何克服这些看似不大的问题,你有哪些妙招借鉴?

参与奖励:根据回帖内容奖励20-100积分不等。

网友A:
或多或少都会有些遗忘,打趣点儿的说法叫缺憾美,其实就是没有固定流程的结果,没有标准化,如果每一步都有章可循,都有校验的动作,哪会来得遗忘和失误?

我经常性的将工具(螺丝刀、内六角等)遗忘在现场或电气柜中,导致每个项目必报小工具,也算给现场维修人员留点手办吧!

网友B:
工作之前先腾出来几分钟,做一下笔记,把需要开展的工作顺序列下来,工作过程中,更换一下笔的颜色,一步一步☑️……如果需要补充的东西,也赶紧记下来,这样做的话,一般不会健忘了,同时在出现问题时,也便于复查有没有遗漏。最后,工作总结也有了。

对于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工作,可以在outlook里搞一些提醒🔔,这样也可以帮助记忆,

网友C:
三种办法:1.养成自己的工作习惯和操作顺序。比如上面提的导线的颜色对应线号;穿管操作顺序。2.工作别三心二意,精力集中。3.补脑吧!大脑的60%是脂肪,脂肪(卵磷脂)缺乏会导致记忆力下降。还有碳水化合物是大脑的动力来源,血糖水平低影响大脑运行。

网友D:
人的生物钟正常运行,多动手;就不会“健忘症”。

网友E: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个最重要

网友A:
太同意这个观点了,年纪越大,感觉记性越差,“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很好的增强记忆的方法!

引用 网友E: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个最重要

网友F: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养成随时记录的习惯,特别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记忆力随之下降,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重要的技术要点,心得及体会等随时记下来,闲的时候还可以回过头看一看,也能加强记忆。

网友G:
要学会写工作日记

网友H:
做好检点表!养成做好笔记或者便签的习惯!

网友I:
这是事情多的表现,没有理清楚。确保干一件完一件,然后再干下一件。当然主要还是要在干的过程中进行一定的记录比较重要。

网友J:
真实太好了,其实吧,我就想下个软件10

网友K:
工厂里,成熟的方法很多,核心就是:先做计划,如果脑子不好使,就将计划细化成checklist。每做一项,勾一项,就不会忘记了。

网友L:
保持充沛的精力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晚上熬夜是大忌。充足的睡眠和合理的运动,身体棒棒的心情舒畅,才能更好的工作。

楼主:
明天结贴,没有参与的同仁,抓紧了

网友M:
工厂里,成熟的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