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01:三菱FX3U和三菱FX3U串口通信

楼主(2020-02-03):
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01:三菱FX3U和三菱FX3U串口通信

一、串口通信实例目的:

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U从站数字量输出Y0~Y7;

三菱FX3U从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硬件连接:

1、三菱FX3U主站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G即为信号地

2、三菱FX3U从站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G即为信号地

3、通信硬件连接:

三菱FX3U主站FX3U-485BD之SDA和RDA短接后 接 三菱FX3U从站FX3U-485BD之SDA和RDA短接;

三菱FX3U主站FX3U-485BD之SDB和RDB短接后 接 三菱FX3U从站FX3U-485BD之SDB和RDB短接;

三菱FX3U主站FX3U-485BD之SG 接 三菱FX3U从站FX3U-485BD之SG。

三、三菱FX3U主站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模式、起始符0x02、结束符0x03;

2、三菱FX3U主站8路输入X0~X7转换为ASCII码保存至D1、D2寄存器里;

3、三菱FX3U主站程序RS指令发送缓冲区首地址D1、发送字节计数为2、接收缓冲区首地址D11、接收字节计数为2;

4、初始化延时1000ms后触发开始发送标志位,开始发送;

5、接收完成标志位置位后,将接收到的数据保持至D41、D42寄存器里,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四、三菱FX3U从站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模式、起始符0x02、结束符0x02;

2、三菱FX3U从站8路输入X0~X7转换为ASCII码保存至D1、D2寄存器里;

3、三菱FX3U从站程序RS指令发送缓冲区首地址D1、发送字节计数为2、接收缓冲区首地址D11、接收字节计数为2;

4、初始化等待接收,接收完成标志位置位后,将接收到的数据保持至D41、D42寄存器里,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5、接收完成后,延时10ms开始发送,将三菱FX3U从站8路数字量输入X0~X7发送出去。

五、通信程序高清截图提供下载:

楼主:
五、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三菱FX3U主站通信程序、三菱FX3U从站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

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U从站数字量输出Y0~Y7;

三菱FX3U从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楼主:
主站程序附加说明:
主站程序在三菱FX3U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三菱FX3G、FX3S等实物上。

楼主:
从站程序附加说明:
从站程序在三菱FX3U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三菱FX3G、FX3S等实物上。

楼主:
即日起,将会持续分享三菱PLC、西门子PLC、欧姆龙PLC、松下PLC、台达PLC、单片机之间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有需要下载者,可以去主页选择下载:
http://home.gongkong.com/profile/?uid=7-9616-2DB56325229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即日起,将会持续分享三菱PLC、西门子PLC、欧姆龙P...

感谢关工对论坛大力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即日起,将会持续分享三菱P...

我这里有关通信的案例还很多,后续持续分享哦!

网友B:
感谢关工对论坛大力支持

网友C(2020-04-29):
不错的文章分享,感谢

网友D:
三菱FX3U主站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G即为信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