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步进电机和驱动器

楼主(2020-02-03):
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一个步进驱动器上电的时候处于脱机状态,当我按下触摸屏脱机按钮的时候居然又处于工作状态 ,那个按钮本来是脱机用的,现在都不知道咋搞了,哪位大侠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驱动应该是好的。如果说脱机信号 是经过一个中间继电器接入步进驱动的,你就查一下是不是常开常闭接反了。

   如果原来没有中间继电器,可能是信号发出元件有问题,应急措施可以加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下。

网友B:
应该是哪个环节搞反了,你看看PLC的输出是不是和你屏幕上的状态一致,如果一致就是继电器或者驱动器的逻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