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综保变压器保护原理

楼主(2020-02-04):
变压器保护一般采用的保护方式,变压器的不正常工作状态主要有过负荷、外部短路引起的过电流、外部接地短路引起的中性点过电压、油箱漏油引起的油面降低或冷却系统故障引起的温度升高等。 此外 ,大容量变压器,由于其额定工作磁通密度较高,工作磁密与电压频率比成正比例,在过电压或低频率下运行时,可能引起变压器的过励磁故障等。针对以上情况,大型变压器一般采用以下几种保护方式:

一、变压器纵差保护
   变压器的纵差保护是反应相间短路、高压侧单相接地短路以及匝间短路的主保护,其保护范围包括变压器套管及引出线。
变压器在空载合闸时的过励磁电流,其值可为In的数倍到10倍以上,这样大的励磁电流通常称为励磁涌流。

二、变压器的相间短路后备保护
主要有过电流保护和低阻抗保护。

三、变压器的过负荷保护
   变压器的过负荷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三相对称的,因此,过负荷保护只要接入一相,用一个电流继电器即可实现,过负荷保护通常延时动作于信号
对于双绕组升压变压器,装于发电机电压一侧,对于三饶组升压变压器,当一侧无电源时,装在发电机电压侧和无电源一侧,当三侧都有电源时,装在所有三侧。

四、变压器的单相接地保护
1、中性点直接接地的普通变压器接地后备保护
2、中性点可能接地或不接地运行的变压器接地后备保护
   中性点全绝缘变压器
   分级绝缘且中性点装放电间隙的变压器

五、过电流保护:保护外部相间短路,并作为瓦斯保护和差动保护(或电流速断保护)的后备保护。

六、零序电流保护:保护大接地电流系统的外部单相接地短路。

七、过负荷保护:保护对称过负荷,仅作用于信号。

   变压器一般采用的保护方式二:纵联差动保护或电流速断保护

   反应变压器引出线、套管及内部短路故障的纵联差动保护或电流速断保护。保护瞬时动作于断开变压器的各侧断路器。

1. 对 6.3MVA以下厂用变压器和并列运行的变压器,以及10MVA以下厂用备用变压器和单独运行的变压器,当后备保护时间大于0.5s时,应装设电流速断保护。

2. 对6.3MVA及以上厂用工作变压器和并列运行的变压器,10MVA及以上厂用备用变压器和单独运行的变压器,以及2MVA及以上用电流速断保护灵敏性不符合要求的变压器,应装设纵联差动保护。

3. 对高压侧电压为330kV及以上变压器,可装设双重纵联差动保护。

4. 对于发电机变压器组,当发电机与变压器之间有断路器时,发电机装设单独的纵联差动保护。当发电机与变压器之间没有断路器时,100MVA及以下发电机与变压器组共用纵联差动保护;100MVA以上发电机。除发电机变压器共用纵联差动保护外,发电机还应单独装设纵联差动保护。对200~300MVA的发电机 变压器组亦可在变压器上增设单独的纵联差动保护,即采用双重反应变压器外部相间短路并作瓦斯保护和纵联差动保护(或电流速断保护)后备的过电流保护、低电压起动的过电流保护、复合电压起动的过电流保护、负序电流保护和阻抗保护,保护动作后应带时限动作于跳闸。

1、过电流保护宜用于降压变压器。

2、复合电压起动的过电流保护,宜用于升压变压器、系统联络变压器和过电流保护不满足灵敏性要求的降压变压器。

3、负序电流和单相式低电压起动过电流保护,可用于63MVA及以上升压变压器。

4、当采用上述2、3的保护不能满足灵敏性和选择性要求时,可采用阻抗保护。

四:变压器常用保护方式:零序电流保护

   反应大接地电流系统中变压器外部接地短路的零序电流保护。110kV及以上大接地电流系统中,如果变压器中性点可能接地运行,对于两侧或三侧电源的升压变压器或降压变压器应装设零序电流保护,作变压器主保护的后备保护,并作为相邻元件的后备保护。

什么是零序电流保护

   利用接地时产生的零序电流使保护动作的装置,叫零序电流保护。在电缆线路上都采用专门的零序电流互感器来实现接地保护。将零序电流互感器套地三芯电缆上,电流继电器接在互感器的二次线圈上,在正常运行或无接地故障时,由于电缆三相电流的向量之和等于零,零序互感器二次线圈的电流也为零(只有很小 的不平衡电流),故电流继电器不动作。当发生接地故障时,零序互感器二次线圈将出现较大的电流,使电流继电器动作,以便发出信号或切除故障。

五:变压器常用保护方式:过负荷保护

反应变压器对称过负荷的过负荷保护。

   对于400kVA及以上的变压器,当台数并列运行或单独运行并作为其他负荷的备用电源时,应根据可能过负荷的情况装设过负荷保护。对自耦变压器和多绕组变压器,保护装置应能反应公共绕组及各侧过负荷的情况。变压器的过负荷电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三相对称的,故过负荷保护只要接入一相电流,电 流继电器来实现,并进过一定的延时作用于信号。选择保护安装在哪一侧时,要考虑它能够反映变压器所有各侧线圈过负荷情况。在无经常值班人员的变电所,必要时过负荷保护可动作于跳闸或断开部分负荷。

六:变压器保方式:过励磁保护

反应变压器过励磁的过励磁保护。

   目前的大型变压器设计中,为了节省材料,降低造价,减少运输重量,铁心的额定工作磁通密度都设计得较高,约在1.7~1.8 T,接近饱和磁密(1.9~2 T),因此在过电压情况下,很容易产生过励磁。另因磁化曲线比较“硬”,在过励磁时,由于铁心饱和,励磁阻抗下降,励磁电流增加的很快,当工作磁密达到正常磁密的1.3~1.4倍时,励磁电流可达到额定电流水平。其次由于励磁电流是非正弦波,含有许多高次谐波分量,而铁心和其他金属构件的涡流损耗与频率的平方成正比,可引起铁心、金属构件、绝缘材料的严重过热,若过励磁倍数较高,持续时间过长,可能使变压器损坏。因此,高压侧为500kV的变压器宜装设过励磁保护,
装设变压器过励磁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检测变压器的过励磁情况,及时发出信号或动作于跳闸,使变压器的过励磁不超过允许的限度,防止变压器因过励磁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