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1200PLC中读取本地时间,

楼主(2020-02-05):
向各位大侠求助怎样从1200PLC中读取本地时间,用读取到的时间和自己需要设定的时间做比较,然后输出一个位启动

网友A:
使用 扩展指令---时钟功能--RD_LOC_T读取本地时间,不要用RD_SYS_T这个是系统时间也是格林威治时间 和我们差了8小时。

最后---上电后在线诊断设置好本地时间

最近正好做一个和打印机通信打标签的,在时间上犯过错。现在分享下

网友B:
追加一个问题,怎么设置同步PLC的时间呢?发现现场PLC的时钟数值并不统一,有快有慢的,时间越长间隔越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追加一个问题,怎么设置同步PLC的时间呢?发现现场PL...

这个是触摸屏和PLC时间同步,首先设置触摸时间同步模式

触摸屏变量设置和PLC的本地时间变量链接。

这样你可以通过修改触摸屏时间来同步PLC的本地时间 了

---------------

如果你是想所有PLC同时设置自动同步,你需要为你的PLC设置时间同步的服务器了。具体看cpu模块时间同步设置

网友C:
插眼,有一样的问题,期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追加一个问题,怎么设置同步PLC的时间呢?发现现场PL...

不同的触摸屏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你可以用“西门子触摸屏时间同步”关键词去百度搜一下,有不少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