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系列变频器故障诊断小窍门

楼主(2020-02-05):
F001故障,最简单的理解:变频器流入电机的电流超过了允许值,一个简单的办法,把变频器的输出电机线全卸掉。当上电后还是出现F001,那就送修变频器吧,不要再折腾别的地方了。如果上电后故障消失,那就启动变频器运行到50兹,在测量变频器输出的U,V,W,三相是否在400伏左右,且三相是否平衡,如都正常,那基本上变频器是好的。严格按操作手册提供的排除故障办法一条一条来排除变频器外部故障,例如:电机电缆是否有接地,短路,电机是否接地和匝间短路,负载是否过重等。和参数。

F002故障和F003故障,最简单的理解:变频器内的直流母线上的电压超过或低于参数设定的安全值,这个故障牵扯的因素较多,大惯量负载制动时制动损坏,相关参数不合理都可能报F002即母线过电压。变频器主回路供电异常波动也可能出现F002或者F003,当然变频器本身也可能故障报出这两故障。断开变频器的电机线,送电:如果直接出现F002F003那就送修变频器吧。如果送电不出现此故障,只是带电机出现故障,总点检查参数和变频器外围线路。

F004F005F0011F0012F0015,都是和变频器温度和电机温度有关的故障,比较好判断就不多说了,主要是检测变频器和电机是否真的超温了,如温度正常,电机温度传感器正常,那就可能是变频器故障了。

F0020:电源断相,这个故障您确定变频器进线主回路供电确实不缺相,那就送修变频器。

F0021;电机接地故障拆掉变频器的电机线,启动变频器,如故障消失,运行正常三相输出平衡,一般来讲变频器无故障,检查电机电缆和测量电机绝缘电阻。

F0022:功率组件故障。这个故障的拆分比较难,变频器I/O插座接触不好有时上电就报这个故障,变频器IGBT软击穿也报这个故障,可断开电机送电就报F21,这肯定是变频器故障了,用户在现场这种故障只能想办法把电机电缆和电机确保完好,那就送修。

F0023:输出缺相故障,大电机带很小的电机有可能报这个故障。用钳流表测U,V,W,三相的负载电流,如果刚测了一相就报故障了,那就启动三次观察,如果三相电流平衡那变频器送修。

如有施耐德Schneider、西门子SIEMENS、欧姆龙OMRON、发那科FANUC、

电路板维修及变频器维修的可联系:13922711805

Fox-mail:sale@x-rh.cn;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