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ATV61变频器控制方式疑惑

楼主(2020-02-05):
施耐德ATV61变频器UFq控制模式下启动报热过载OLF故障,而改成UF2模式下启动就能正常启动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施耐德变频器大神请教一下,ATV61变频器带风机运行,加速时间设置120s不动,在UFq模式下启动时频率升到十几赫兹,电流往上涨到52A(额定电流32A,电流限幅53A)左右一小会就因热积累报OLF热过载故障跳了;而改成UF2模式则就能够正常启动了,且能稳定运行,这个是什么原因?

UF2和UFq模式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哪里呀?为啥启动期间有过载UF2模式就能顺利启动起来,UFq模式就过不去?

网友A:
1 UF2模式,正常使用的电机调速模式,电压和频率成正比的 恒转矩负载

   速度,电压,电流在额定频率下正比

2 U/F二次方控制,图中 频率F和励磁电流平方正比,这种应该用在离心风机,水泵这类,我没有太多经验,一般用变频器自动调节。但是这种使用方式下低频下就会有很大的电流。

image.png对于第二中用的经验不多。还请有能之士不吝赐教。

楼主:
事实上录波录下来低频下UF2的电流更大,所以我也搞不太懂,看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引用 网友A:
1 UF2模式,正常使用的电机调速模式,电压和频率成正...

网友B: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