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用压力开关原因

楼主(2020-02-05):
石油化工安全仪表设计规范-GB_T50770-2013   6.1.1安全仪表系统测量仪表宜采用模拟量测量仪表

 是出于什么目的考虑?

网友A:
安全仪表系统测量仪表宜采用模拟量测量仪表是由于模拟量测量仪表能够实时跟踪储罐的实际液位,当液位出现异常能及时做出相应。另外,一旦液位计自身出现故障时,也能及时范快到SIS上,仪表工会及时处理。而液位开关是长期处于静止的,一旦其自身发生故障,当液面达到联锁值时,就可能不能及时反映工况变化,引起联锁动作,使储罐处于危险状态,不能起到保护作用。